求联想 IQ57M主板BIOS

楼主(2013-12-27):
                  编号11011774
                  主板     IQ57M  双BIOS有的大哥们给传下 谢谢  论坛唯一个刷上 里面还带密码 我了个去了。

网友:
什么情况?两个BIOS芯片?没有见过

网友:
主板看呀 有图片的 现在双BIOS的多了去了。,  就是搞不懂这个主板刷BIOS会出现密码的情况

网友A(2017-10-12):
亲自实践,这板子双BIOS特殊,SN号存在U5里面 MAC地址存在U4里面  很奇特
两个BIOS不匹配,会开机风扇狂转。。

网友(2021-08-15):
引用 网友A:
亲自实践,这板子双BIOS特殊,SN号存在U5里面 MAC地址存在U4里面  很奇特
两个BIOS不匹配,会开机风扇狂转 ...

挖坟一下、这个u5和u4是对应不同板号还是说对应同一板的两个芯片?如果对应板号怎么根据板号选 刷bios要保存旧的mac和sn地址吗?dos刷好像有写保护 一定要编程器吗

网友:
知道了 u5是bios u4 me 两个芯片各刷一个 可是风扇依旧狂转 应该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