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L05HR指示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3-12-27):
创维32L05HR指示灯由红变蓝亮不开机,拆机,测电源板,22V 12V 5V 3V输出就正常,测主板发现显存供电只有1.2V,偏低,正常要1.8V.更1117无果。在淘宝买片主板更换后OK.本人第一次修电视。客人急要,不然只要更换U34(主忒片),UD2(显存).就好了。但是,你焊工一定要过关。

网友:
有什么也是没有办法

网友(2014-01-27):
有时候急也没有用。
上网买都要等好几天。

网友:
是主板U8-2.2V坏了,U8发热量大,要加焊一个散热板。

网友:
这张板的程序比较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