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去掉IO能触发上电吗

楼主(2013-12-27):
对于南桥和门电路方式参与开机触发的主板 ,去掉IO 是不是也能触发上电呢? 不懂,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肯定不能

网友:
主板拆掉IO不可以触发的。

网友:
怎么可能呢,,,

网友:
不能,肯定不能,io就是管触发的

网友:
绝对开不了

网友:
绝对不 能,要 是 能就 奇葩了

网友:
我不大清楚不过这末多人说不能。。。。。。

网友:
估计是不行的吧,没试过,呵呵

网友:
试试下就知道了.看开机要不要经过IO

网友:
个别主板是可以触发但不跑码、因为有个别主板的IO是不参与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