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加密了怎么破解

楼主(2013-12-27):
硬盘加密了怎么破解

网友:
这个要到数据恢复的地方 那里能解开

网友:
去数据恢复模块问一下版主

网友A:
不如直接问客户密码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问客户密码简单

不知道密码了

网友:
怎么个加密?

网友:
什么盘用什么工具就可以了。我是这样做的,或许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