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88 VER : 1.0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3-12-27):
这个板V星板 MS-7388型号,,   AMD 自动触发,强制管不了机。测PCI 无复位,复位灯常亮,CPU电压1.09v,测内存电压1.8v  ,前段电压1.2v。经测试无时钟电压。断电之后测试各路电压对地阻值,发现橙色电压3.3v对地只有6欧姆,3。3v组短路,其他电路对地正常。。插上电源通电,手触摸各路芯片,u41时钟芯片发烫,这个芯片是直接供给3.3v电压,卸下啦,对地阻值100多欧姆,从料板拆了芯片,ICS9LPRS477BKLFT,更换 OK..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速度很快啊  ~~

网友:
这个芯片就是容易坏,我之前我遇到到。

网友:
学习了,下次运到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电源管理芯片吧

楼主都已经说了是时钟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啊。希望楼主多发点问题严重的贴ZHI

网友:
不错啊

金格 -2 严禁灌水

网友:
小白请问橙色电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说的太笼统  看不懂

网友:
MSI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呵呵,断开某些线路确实是个验证短路的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断开某些线路确实是个验证短路的好方法!

是的,这里也可以用烧鸡法解决故障,把可调电源烧鸡正极线接橙色线3.3v电压短路点,负极线接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