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广电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有的管装路由器,而有的又不管装呢?

楼主(2013-12-27):
有的广电网可以把路由设置为动态IP上网,可以正常连接或者设置动态连接以后再通客户端过拨号连接!而有的怎么就不行呀??

网友:
那天碰到一个广电的死活连接不上路由器,路由器自动检测为静态IP。。。郁闷

网友:
分配IP 的,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