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怎么刷

楼主(2013-12-27):
求大神给个教程!

网友A:
你要是肯买个跟我一样的编程器,我就教你,编程器不同不好说啊,总之就是读取--保存--擦除--查空--刷写--验证--没了

网友:
想学习学习······

yun60180460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编程器, 华硕机器如果可以亮,可以按F4刷

网友:
选择器件读取保存擦除查空烧录效验

网友:
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你先买个编程器,里面有说明书

网友:
如果,你不是搞维修的,自己写着玩的,可以去网站下,刷新工具,里面有说明,用U盘起启,里面有DOS,可以在里面写,如果你是搞维修的,这个你一定要购一个编程器了,

网友:
首先你的识别主板bios。识别不了,其他扯淡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编程器  就像一楼说的

网友:
可以在本论坛搜索或者百度搜索啊,最好不要没头没脑的问  很难回答的问题

网友:
什么编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肯买个跟我一样的编程器,我就教你,编程器不同不好说啊,总之就是读取--保存--擦除--查空--刷写--验 ...

你那个是那个,我去买个跟你一样的,到时你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那个,我去买个跟你一样的,到时你教我吧

SUPERPRO 500P

网友:
买个编程器,里面有说明书

网友:
编程器刷的淘宝有卖、有便宜的

网友:
读取read--保存--擦除erase--查空blank check--刷写program--验证verify--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