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换显卡后进系统灰屏

楼主(2013-12-27):
请教大家一台V3000,945主板7200显卡的换了全新显卡后进系统到欢迎使用灰屏,进PE或者安全模式就正常,卸载显卡驱动就可以进系统,重装显卡驱动也是灰屏,显存也换过新的,请问是什么问题,之前是开机灰屏外接花屏的,重新加焊也是灰屏,所以换显卡,换了显卡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装XP和W7都一样、、

网友:
现在外接试一下  你现在的状况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是改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改良的,但是全新的、、

全新的也不一定好  我换的都是改良的 出现问题的很少  再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种芯片最好换改良的,没改良的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查查显卡的供电  那块 输出LVDS 那块

网友:
刷下BIOS试下,或者是显卡版本高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换改良的显卡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那是假全新的。换改良的吧

网友:
换了显卡有问题。可能 显存也有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是显卡问题,在换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问题 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