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49 索尼pcg-71a11t之超简单故障 附图纸和BIOS

楼主(2013-12-27):
板号如图所示

来时电流上到0.18左右,测除了cpu供电之外的都出来了,cpu供电开启只有2v左右,没太在乎,结果走了远路,最后发现是3D3V_S0没出来,按图索骥找到转换电路,如图:

图上的电阻阻值下降导致电压拉低,导致后面的一系列问题,拆了就估计就好了

图纸出处:这哥们http://www.chinafix.com.cn/space-uid-210690.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152

附上bios: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思路也清晰!没修多久就好了,希望楼主多出精华贴。

网友:
电阻坏导致就是G电压小  对吗

网友:
楼主 下次来点 精华

网友:
2V不正常,那正常了是几V你有测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启都是3.3点啊,这是常识常识

你知道是常识,还不先去解决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是常识,还不先去解决它

你看懂帖子了吗?

网友C:
楼主给自己挖了个坑,最后还是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自己挖了个坑,最后还是找到问题

什么坑?

网友:
楼主们都是高手  向你们学习

网友D:
是3D3V_S0转换芯片坏了 还是电阻拉低的? 这个电阻编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3D3V_S0转换芯片坏了 还是电阻拉低的? 这个电阻编号多少?

请仔细看贴,上面写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