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M306)

楼主(2013-12-27):
饼哥说过这个可是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张图的R74开机1脚有3V,但是二脚死活没电压出来,我把二极管一个个拆了还是一样,HWPG连接到EC的28脚,我把脚悬空还是没电压,R74也换了,还是不行,掉电会不会是这个电路引起的呢?   此机开机电流0.4左右掉电,ATI独显!求前辈们帮帮忙呀!BIOS我也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是拆一个不行又装上,再拆下一个吗,这样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你就试不出来,你还是先全拆了,再一个一个装上去试试。

网友:
这样子很麻烦,

网友A:
都拆了  也悬空了  电压还是没有   操作有问题 好好看看

网友:
后来全拆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拆了  也悬空了  电压还是没有   操作有问题 好好看看

有可能是EC那边没有断开吧,只能换个EC看看了!!!

网友:
感觉还是某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C:
0.4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  卟要纠结这一个地方

网友:
你查一下1.8VPG

网友:
引用 网友C:
0.4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  卟要纠结这一个地方

可是他显卡是独立的一块,我接上显卡他电流可以到0.5左右呀

网友:
应该是分组供电不对。没有PG 信号

网友:
那可能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吧  掉电不一定就是HWPG呀

网友:
pg还没有发出吧,你先查前面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EC那边没有断开吧,只能换个EC看看了!!!

这里可以查下 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供电都没正常

网友D:
上电还没有掉电前,看那个电感没有电压,看hwpg还去到那里

网友E:
难道是板层短了?打下对地,如果真是缺电压,没必要断,上电瞬间测下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板层短了?打下对地,如果真是缺电压,没必要断,上电瞬间测下哪个电压没出来

上电测了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还没有掉电前,看那个电感没有电压,看hwpg还去到那里

HWPG只到EC

网友:
这电路是所在的PG同与,只要有一路没有出来, R74 就不会输出。你用示波器看一下 到底是哪一路没有出来,很简单的事

网友:
我把所有的二极管都拆了还是R74还是没输出呀!示波器没买呀!

网友:
东芝M300(m306)图纸

东芝M300独显 M306 Quanta TE1 rev1A 图纸DAOTE1MB8F0.pdf

此主板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测了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那测时钟复位吧

网友:
你看看供电方面有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