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8开机一会死机

楼主(2013-12-27):
一台三星R528的本,最初客户拿过来故障现象是,开机0.8A左右电流,无显示。

拆机检查各电压正常。首先看到该本用了NEC的大电容,先当通病,直接干掉了大电容。故障一样。

看来这台机不是通病了。最后,废了好大功夫,发现居然是CPU问题,换了CPU可以开机使用了。

但开机一会,大约三到五分钟就会死机,死机后再开,有时可以进系统,有时不行。进入PE也是一样,可以排除是系统问题了。

放一会,再开,又可以正常开三五分钟,以为是温度问题,但测试发现才50度左右的温度。正常。

正在不知道如何下手的时候,我就开了机,在死机的时候摸了几个主板位置,发现摸到南桥背面的一个32.768的晶振时,原来死机的状态 ,居然恢复正常了。

但用一会,又会卡死(和死机一样)。再摸晶振又可以恢复。从其它的料板上找了个晶振,终于修好了。

这台机居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CPU,一个是晶振,两者一起坏,有点不搭边。(CPU是原装的T4400,应该没有被别人换过)

网友:
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少遇到

网友:
RTC电路的晶振出问题会导致死机啊。。。

见识了 从来还没看到过,这种死机挺难处理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量晶振两脚电压啊 有问题的时候应该能测出吧?

网友:
测过,电压0.2V左右,两边都是正常的。

在换晶振前,我特别用万用表测量过,当万用表碰到右边那个脚时,原来卡死的情况会马上恢复。本来还以为是两个电容或者南桥的问题,但换晶振比较容易,没想到居然换好了

网友:
现在碰见啥问题都卟稀奇啦

网友:
果然现在的本遇到什么都不稀奇了,我碰到的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