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换显卡灰屏

楼主(2013-12-27):
接机是开机有声音,不显,拆机发现加焊过显卡,测量显卡供电0.86,阻值0.0087,显卡上的阻值更低,直接短路,于是取下显卡,阻值上来了,更换新的显卡后,开机灰屏,显卡供电也是0.86,阻值也是0.0087

网友:
有两个疑问,一是,显卡的供电0.86,阻值0.0087,这个电压,电容阻值正常吗?二是难道是屏的问题,之前进系统能听到声音,换过屏测试也是一样,明天换屏测试一下,外接也是不显,还有就是排线

网友:
测量屏线接口的色差信号对地阻值,可能是开路造成的

网友:
越高端的显卡,其供电电感对地阻值越低。我遇到过对地阻值为0.001的,正常,戴尔外星人。

网友:
这么说有可能是排线的问题喽,明天测试一下排线看看

网友:
排线把  我遇到过 就是卟小心打螺丝把排线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