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伤心了

楼主(2013-12-27):
今天接到同行一笔记本三星q230 版号houston-12,开机电流0.185,按开关可以正常关,拆开后看到了NEC大电容,很高兴,换电容就好啊,没想到换了还是一样的,失望啊,接着上表测啊,发现3v 5v都没有。找图纸有找不到,发现q430的图纸版号跟q230的很像,找到q430的图纸开始了修,,

不出3v 5v EN开启电压有 ENTRIP1 ENTRIP2都有了VREG5,VREG3 REF 都正常了,5v上管G波形正常,3v上管G波形正常,3 5v下管G波形都没有,

要查的条件都查了,电感前端都有波形,就次级没有波形,我怀疑是芯片内部的反馈电路的问题,换了个芯片,VREG5和REF没有电压了,就VGEG3还有电压,而且芯片发热了,ENTRIP1 ENTRIP2都没有电压了,我怀疑芯片RT805A是坏的又换了个上机芯片也发热,过了会连待机电流都没有了才发现R566烧了,我飞线,还是一样的不出VREG5,REF,我于是把芯片还原了试试,结果问题一样的了,也不出VREG5,REF,芯片发热,我怀疑芯片换错了,我还做了对比了的,

我抱这最后一种心态换了最后一个芯片,上电时我就把手放在了芯片上,没有想到芯片直接烧了一大片,手也受伤了,悲剧的维修也结束了,放弃这块板了,

这种问题也放弃呀?明显待机偏大 应该是线性电压有短路
我笑喷了 没修好加分 还加精 逗死我了 不是笑楼主 笑这件事 太逗了
这份执着的精神,值得一精
板没修好。。。而且修坏了。。。评分还好说这个这个还来个加精?

网友:
果然十大屌丝之手!!!!!

网友:
结局像女主角死了一样,,,

网友(点评):
这回复nb。。仔细想想还真有那感觉。。。

网友(点评):
= =一接可调,第一眼,就要看清楚,是不是正常待机电流,这待机明显不正常,有短路。。哥

网友:
你老牛逼了   手能烧成那样

网友:
本来就是3 5V后级短路造成的,你绕弯了

网友:
楼主怎么不查一下线性3V 5V后继电路呢?应该是后继电路图有短路造成芯片发热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有可能

网友A:
我要是你,就人为加开启信号先修3 5V

网友B:
找短路我习惯用个薄的塑料袋或者薄膜    哪里烫哪里烧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短路我习惯用个薄的塑料袋或者薄膜    哪里烫哪里烧焦

能把塑料袋烧焦,那的有多烫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把塑料袋烧焦,那的有多烫啊

看看LZ的手     你觉得那个划算?   用很薄的塑料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是你,就人为加开启信号先修3 5V

VREG5 REF都不出来了啊,,芯片很发热了,我想在加开启,也没什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LZ的手     你觉得那个划算?   用很薄的塑料袋就好了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一般没那么烫。楼主那种是特殊情况了。

网友:
应该是待机芯片线性3V后级短路,这种情况有的芯片不出线性电压,有的可以出,但是发烫.芯片都是好的,

网友:
3、5v瞬间又波形说明芯片是正常的,后继电路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主要是3 5v没有波形,那怕是瞬间的,上管的g有,

网友D:
可怜的手啊。。笔记本没有修好。手搞成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怜的手啊。。笔记本没有修好。手搞成这样

手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还去了几个芯片,

网友:
屌丝之手呀,  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还去了几个芯片,

健康第一呀。
有不有好的找出发热元件的方法。我也被烫过,现在有点慎。
那个朋友说用塑料袋,好使吗?

网友:
故事结局很凄凉,可怜的手指

网友:
是的,同意楼上的,你机器的故障刚开始可能就是芯片损坏了,电容失效用示波器检测的波形应该是刚开始上升到一定值,就直接下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性3V后级短路 可以用后级排除拆件法解决问题的,芯片工作条件满足而且发烫的话,可能是相连焊盘对地短路 ...

换了芯片就不出VREG5 REF了,芯片发热,把以前能出的芯片还原了,也不出了,芯片造样发热了

换芯片的时候,最好测量下焊盘对地阻值

网友:
可怜了你的右手  铞丝难当

网友G:
想不到结局竟然是这样

网友H:
做维修的伤不起呀,可怜的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维修的伤不起呀,可怜的孩子

生命如此美好啊,好好珍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不到结局竟然是这样

结局是电视剧里面的女主角死了一样

网友:
电源和我一样的,芯片穿了,手指没有穿。。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

网友:
芯片没焊接好,手摸才会出现短路,主要是MOS管驱动引脚没焊好,烧了板为什么要放弃呢,补线呀

网友:
未必是3或5V短路才会芯片热啊,  你找找附近的节点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昨天我就这样修了一个没图纸没点位的华硕本子,3和5V都不短  芯片就是特别热。

网友:
线性  短路  是不是  EC 挂掉了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2

网友:
楼主手指头确实很受伤,这种故障确实很麻烦

网友:
三星机器不好修   我也一台烦燥的R467    你修时序撒!!

网友:
用薄膜型吗?

网友:
厉害啊手都烧成那样了

网友:
楼主的手像是被高压击穿的一样。不过还好把这个帖子升成精华也是对你的一种补偿吧

网友:
先检查外围电路啊

网友:
摸的时候要小心,我也被这样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