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表丢失找不到,数据怎么恢复

楼主(2013-12-27):
接到客户500G硬盘一个,说是监控盘,接到电脑上无分区,进PE用DISGEN进行分区表恢复,找不到分区表,该如何恢复呢
电脑

网友:
如果是硬盘录像机,你就不要乱搞了,那是定制文件系统,不是普通软件可以解决的。

网友:
需要专业的监控录像恢复软件才能恢复,或者WINHEX厉害的话,用WINEHX手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