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刷BLOS的问题

楼主(2013-12-27):
        电脑 主板BIOS程序坏了,你们手里用的什么bios编程器呀?你说说什么牌子、型号,多少钱?我想买一个,谢谢了哦。

网友:
BLOS,,,是BIOS吧,看你经济能力了,有能力希尔特600P

网友:
没能力就TL866CS了,才两百多块,反正我自己用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TL866CS一般的主板基本上都能搞定,支持种类上肯定600p

网友:
也可以要,24/25支持好一点的小编程器,(裸板型),一般价格在40-80元左右,也可以用的。

网友:
谢谢你给我提供的信息。

网友:
TL866CS刚要的,效果很不错!

网友:
TL866CS我用的就是这型号,痕便宜,还不错。支持24、2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