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3-12-27):
一块epson 630K 打印机电源板不通电,其中2个二极管击穿,就是图中D2和D4,其中一个上面印6L.一个
印有4H,图纸上的标注也搜索不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3498909\QQ\WinTemp\RichOle\MZL(571C7D~{2GX4YGU]5DR.jpg到任何信息,估计是工厂内部的编号,请问这个2个是什么二极管,用普通的能代替吗?

网友:
找两个个头差不多的 换上去试试呀

网友:
可以代换的,放心,规格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楼主就是不知道规格才来问的嘛

网友:
找个高频的二极管试试看

网友:
都用1N4148

网友:
换了再说呗

网友:
要是换得不好的话就烧了。

网友:
反正是个坏的,换个试试看吧

网友:
换个一样大的基本靠谱

网友:
二极管这个东西真烦人啊

网友:
最好用RU2、RU4或者电流更大的快恢复管,普通整流管可能够呛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