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936VW LED液晶不接VGA有"无信号”菜单,接VGA黑屏没有图像指示灯是橙色

楼主(2013-12-27):
AOC E936VW LED液晶不接VGA有"无信号”菜单,接VGA黑屏没有图像指示灯是橙色,有谁碰到过这个故障上来说下,还有这个液晶是触摸按键的。

ddj
拆开,检查电源板正常后,再刷程序,记得先备份下

网友:
大部分是MCU 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主控芯片坏了,程序也有可能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刷个MCU试试。。。

网友:
用万能板一试就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驱动板一般都是程序或VGA接口处的管子

网友:
刷程序呗  这能试试

网友:
VGA头边上的保护二极管坏了。直接拆了不用装。

网友:
可能①程序②mcu、图像处理器③必要时用通用板

网友:
呵呵呵,你刷MCU吧

网友:
有些机子屏线有问题也会这样,之前修过一台症状有点类似,后面把屏线拆开再重新接回就可以了啊!

网友:
去掉ZD104,U103,U104

网友:
刷个程序吧。就好了。

网友:
你打下VGA接口的1,2,3,13,14就知道了。。一般是相连的元件出问题。

网友A:
测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的对地阻值,把短路的小三极管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的对地阻值,把短路的小三极管拆了就好了!

赞同楼主的,

网友:
学习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不然就刷个程序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的对地阻值,把短路的小三极管拆了就好了!

经验还是从实践中学出来的,谢谢

网友:
只刷过程序,三星的一个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是VGA接口旁边的两个小六角蕊片坏了,拆除掉不要,OK,图像显示了故障排除谢谢大家给我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