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笔记本,开机1.0A处左右掉电维修。

楼主(2013-12-27):
一三星408掉电维修:
开机到电流到了1.0左右又不上掉电到待机电流。呵。。拆机喽,拆开测试,只要把CPU拿出来就不
掉电。
。测试各个电压正常,很怪,为什么没在上CPU,CPU电压也出来了。5V.12V3.3都正常。就是不开机。测到MINICARD时上的3.3供电只有1.8,不正常。再测下BIOS 8E脚,这两个电压点是相通的。也只有1.8.也不正常:

那就看看这个点的电是谁给的喽。用表笔一通扫后,万用表响了。原来是和Q540相通的。左边有3.3,右边1.2.3.只有1.8V。4脚 没有电压。明明不对啊。
上论坛下了两个图纸才下对了。三星P408_BA41-00964A。在内存下面大大的字印着。

上面是Q540的电路图,分析一下吧。。
看图Q540的5678脚上有3.3电压。123脚只有1.8V.实测4脚无电压。再实测P12-ALW有电压。把电路前前推到VDC处。
那就从VDC修喽。VDC测到有12V.正常。Q542有1脚有高电平时,Q542,3脚2脚导通,VDC和P12V-ALW一起来Q541和6680AGM的4脚供电。实测Q542的1脚无电压。明显R725开路了。找个30K的电阻换上后,再测Q542的1脚为8.3左。61180AGM的4脚电压出来了。123脚正常输出3.3V。

开路处的电阻:

能电,开机了,也不掉电了。哈哈。。天天都有好日子。

前两天迅维买的测试卡,可是在这个机器上不跑码,CKL灯会闪。这个主板不支持啊。纠结中。。。还想看看呢。给我显出两个00.
最后给大家上一个这个机的图纸:三星P408_BA41-00964A

网友:
楼主修东西真耐心 没有点位 也找的到 赞一个

网友:
没有办法,没有点位图啊,只有下载的图低,第一个下载的板号不对。呵。。有比图都算好修的了。

网友:
楼主有耐心的

网友A:
如果板上没有标示的话,有图都有点难修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上没有标示的话,有图都有点难修

图纸和实物一样的。所以好修。

网友:
那就是跑路线的好处,赞一个

网友:
BIOS供电低了也可以开机,见识了

网友B:
有点小纠结 你说12—Alw有电压 那你干嘛还要测CDV 呢  是我不懂还是你打错了

网友C:
楼主表达能力有点欠缺了

网友D:
不是说诊断卡不跑码的可以给你退十块钱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点小纠结 你说12—Alw有电压 那你干嘛还要测CDV 呢  是我不懂还是你打错了

没有错啊。你没有看到过了一个电阻到场管的四脚。看到图纸的人都会习惯的在VDC那里再测下的了。12-ALW不足于过电阻还能推动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诊断卡不跑码的可以给你退十块钱吗

有这事吗?买的时候没有说啊,你在哪里看到的说退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表达能力有点欠缺了

呵呵。。组织了半天出来就成这样了。发贴比修机难

网友:
佩服佩服啊   没有私印的板子  很头疼的

网友F:
没有标示就得靠跑电路了,楼主跑电路的能力很强。

网友:
感覺樓主語言表達有問題!好多地方看得很犯難啊!就一個電阻導致開機掉電!

网友G:
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拆掉CPU就不掉呢,楼主怎么会想到去测试miniPCI的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拆掉CPU就不掉呢,楼主怎么会想到去测试miniPCI的供电啊!

这是我的习惯了,通电后测接口供电。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这机器,刚好可以参照这图纸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组织了半天出来就成这样了。发贴比修机难

慢慢来呗

网友:
主板上没标识就是老火。

网友:
楼主真牛逼啊   多学习

网友:
没丝印没点位    就是等于摸石头过河啊

网友:
收藏先,谁能告诉我怎么学认电路图啊·新手给点学习方向

网友:
写得太好了,赞一个啊啊。

网友:
路过学学,电路是真好啊

网友:
电路图一直都不是我的强项 要好好向你们学习呀

网友:
点位图好像都没有吧,跑线不是很好跑,楼主修好后吸的是什么烟啊

网友:
耐心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跟线跟得相当巴实

网友:
高手 就是高手!!!!!!

网友:
高手呀新手学习了

网友:
哈哈楼主好耐性喔如果是我的话我 直接换板算了不折腾

网友:
修本 本 耐心也很重要啊、、学习;了

网友:
LZ大虾耐心呀。。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看一切正常就是上U不行,想到BLOS,然后一测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H:
我觉得最简单的还是可以把5V转换管控制级那里直接飞到3V转换管上面去,SLP_S3/SLP_S5没试过。

比较好奇为什么能跑到这么高的电流才掉。

网友:
楼主电路知识很好,学习了

网友:
思路还是清晰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正常的时候,4脚电压有8.2V左右。R725开路时。4脚是测不到电压的。以你的这个图示,绿线不是把Q540的4脚电压直接拉到地了?要是考虑上KB3_PWRON在电压出来后。3,4脚是导通的。Q541_2的G脚变成低电地。W541_2是截止的。这个Q540 G脚才有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最简单的还是可以把5V转换管控制级那里直接飞到3V转换管上面去,SLP_S3/SLP_S5没试过。

比较好奇为 ...

呵。。你以为啊。我试过了,不上U都马上掉电,更惨,这个应该Q541那里的一个信号PWERON问题。直通的话不受控。掉电更快。

网友:
高手在民间 LZ 报了多钱啊

网友:
运气挺不错的,一下子就找到那个地方啦!

网友I:
请问下楼主不是电阻串联才分压的吗? 但这个电路中我只看到有一个电阻R725 和一个二极管Z500。请问下Q542的1脚是怎么得到8V电压的?俺是新手,请楼主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J:
楼主:写一下你一般找问题的维修思路啊!一般人很少说一开始就会去测MINICARD和BISO上的供电啊!你怎么会去测那几个供电啊,给一下你一般 维修的思路给我啊!谢谢

网友:
搞不明白呀,4脚怎么是8.2V不是12V吗?

网友:
眼尖手利!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楼主不是电阻串联才分压的吗? 但这个电路中我只看到有一个电阻R725 和一个二极管Z500。请问下Q542的 ...

你看到Z500是个稳压管了吗?他的工作原理你理解吧。这个不一定用分压来才可以得到。给你个表看看。
这个12V过电阻后在负极形成一个8V电压。了解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写一下你一般找问题的维修思路啊!一般人很少说一开始就会去测MINICARD和BISO上的供电啊!你怎么会去测那 ...

这是个人习惯了,我都喜欢测接口上的供电。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I:
大神谢谢了,刚才看到你的回复了,明白了,没这个表还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标示就得靠跑电路了,楼主跑电路的能力很强。

楼主怎么会想到去量 无线网卡接口2脚 那个3.3是什么电压啊 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神谢谢了,刚才看到你的回复了,明白了,没这个表还真看不懂、、、

还是有点不明白,这个表只能说明1脚是8V 那二脚应该是出来8V呢?还是12V 呢? 还有就是假如是12V,那又为什么Q542的2脚连着一个P12.0VALW后就为8V呢?这个8V是如何产生的呢?谢谢大神答复……

网友:
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不错,基础扎实,学习了,

网友:
也就是说BIOS得不到足够的供电导致CPU不能跑马而后引起的掉电吗?

网友:
修好了 收到了钱 就是硬道理!!!顶1个

网友:
膜拜中,天天学习

网友:
讲解的非常详细   加上照片一看就懂

网友:
楼主很强悍啊  学习了

网友:
在图片上写的这么详细 介绍的很清楚

网友:
lz思路很好,没有点图也能耐心修机,很好。维修就是要靠耐心啊。

网友:
楼主修的很有心得啊。

网友:
谢谢了楼主多多少少还是能学到些东西的

网友:
这种问题头次见,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错啊。你没有看到过了一个电阻到场管的四脚。看到图纸的人都会习惯的在VDC那里再测下的了。12-ALW不足 ...

那个200K的电阻太大,所以又用了一个电压,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