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改高压后有"吡吡"响

楼主(2013-12-27):
   今天收到一台三星的E2220W.经检测是高压包坏了,改了通用高压板,接上灯管后高压板有"吡吡"声响.全把电容换了.故障依旧,求指点!

网友:
查下供电看看

网友:
50V的电容换了吗,小电容

网友:
22寸的 你用的什么通用高压板?换那种能带22以上的宽电压的试试?

网友:
碰到过吱枳响的 50V电容问题

网友:
在高压板上外接灯管试试,很可能是其中一根灯管有问题。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灯管 冷端开路或是灯管折了 就兹兹响 放电声音  通用板的保护不是很好的

网友:
先看看灯管吧…这种声音

网友:
看看灯管好坏,有条件用测管器,再看看高压线有没有问题,认真排查就好!!

网友:
灯管,电感,高压包都会响

网友:
碰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  解决不了

网友:
灯管  我就遇到过  刚开始以为高压问题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注意看是灯管烧了

网友:
一般是供电的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

网友:
很有可能是灯管坏了把高压包烧了   你只换了高压板

网友:
可能根灯管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