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N5GM跑码到25不动

楼主(2013-12-27):
刚拿到主板时为不跑码,测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正常(主板上有印刷字提示测试点)可就是不跑码“FF”.在论坛上看了不少资料都说北桥要重焊。没办法,有风枪进行加热重焊后,真的跑码了,可跑到25就不动了。测电压均正常。无意间手碰到南桥,发再好痰。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测它边上的电容,发现CC11+CC10二端阻值只有18.2欧,南桥的反面有很多电容。经测量发现有好多都是同CC11/CC10一样的情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是南桥坏了吗,还是它原本好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阻值??????希望有类似问题的朋友一起来讨论

网友:
等待高手吧

网友:
发烫了肯定要先换了在看呀

网友:
继续加热,你这个就是,桥的问题,要不,刷BIOS,

网友:
因为BIOS是焊在上面的,我也没有编程器,加之可以跑码我感觉不是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