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D数字地和GNDA模拟地

楼主(2013-12-27):
本人新手,还希望高手给予帮助,在ITE芯片电路中,GNDD和GNDA都表示接地,所谓的数字地和模拟地的意思,谁能给详解一下。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发了那么久的帖子了,怎么就是没有高手呢

网友A:
那是给设计人员看的,维修人员不必关注

网友:
维修人员就当做一个地就行了

网友(2014-10-04):
我也想知道,显示器高压板的两个地线是怎么个原理

网友:
gnda仿真算法复杂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给设计人员看的,维修人员不必关注

你都修过哪些东西呢?

网友:
GNDD和GNDA在测量上是通的,他是两种电压或者两个供电部分的地线,一般这两个地之间用电感或者0Ω电阻相连接,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同时为信号相互交换起到一个基准0电位的作用

网友:
显示器中还有一种叫热地和冷地的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B:
你都修过哪些东西呢?

修过电视机、电脑、电源,手机、电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