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历尽磨难的维修

楼主(2013-12-28):
时间:圣诞节
地点:迅维基地
机器型号:联想Y430  板号:LA-4141P
今天接到同行发来的机子,同行说原本毛病是开机到0.2掉电,被他修了之后不开机,没有待机电流, 他说换了
PQ18、 PQ37、 PQ38 、PR152、PU10 …. 维修了三四天没搞定,所以发过来了。(以前都是这样修的,三步
走:一 吹二焊三换板  如果客户不愿意换板,那就是 看哪个芯片不顺眼就换哪个~~~~)

收到快递后 开工…..
首先(故障还原),目测:全板还算正常,检测同行换的几个零件,发现PU10虚焊了,托锡加焊……

更换的PQ18本为P沟道的MOS,被更换为了N沟道 ,更换之…….

内存的供电芯片ISL6237被换成了6236,这个嘛~~~ 还好, 6236可以当6237用,但是6237不能当6236用哦!
完毕后测公共点,待机3、5V 以及各大供电 的对地阻值,待机3V OK, 5V短了……..怎么办 ?断开5V的隔离点
后,发现是后级短路,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正常,测量待机3、5V正常,下面怎么办了?
[
                     烧5V后级呗 ~  ~~     可调电源调至5V  0.4A(为了安全起见电流调小,不行再调大一下)烧
鸡,手背去触摸,PU6(ISL6228)烫了,就它了!不过为了更明确是不是该芯片挂了,芯片发热不一定是芯片的问
题 ,盲目换之 不妥……
  断开芯片的供电PJ5(同时还接着PQ21、PQ22的D极),再烧,还短!芯片还烫~~~ 好,这下拆掉芯片后上
电,这时候不能直接就把芯片拆了直接上电,不然会烧一片的,我的做法是把上管PQ21、PQ22的D极的
ISL6228_B+和公共点B+隔离点断开(没有隔离点的 就把上管拆了),这样就不会烧了。完毕后上电开机  电流
0.2掉了。好,终于故障还原了,下面就确定是6228坏了,买芯片换了它。

隔了一天,芯片到~~开工!三下五
除二焊上去,补好原先拆的隔离点,5V再打值 不短了,上电….. 心里暗喜,这下电流肯定呼呼的上 了,0.14
0.28  0.36  ….不动了!!竟然不动了!!!哎呦我去!测供电1.8  1.5V出来了~~
没有CPU供电!  我也无语了,怎么会没有CPU供电啊!!没办法,继续查………….
芯片为ISL6262A,首要条件 供电VIN /vdd、DPRSLPVR、DPRSTP#、VID组合、VR_ON….  首先就是供电喽,
通电上电 测量20脚,嘿!你丫的,没电!!心中万般惊喜,这岂不是有供电就好了?大家修到这种情况应该都
会这么想吧,呵呵….  顺着电路图往前面跑找到了PR136  一个10欧姆的电阻(01X),一端有18.8V,另一端没有!
测电阻,哈哈挂了!到刘老师那找了10欧姆的电阻,原本想直接连的,想了想还是打消了念头,以防后级短路
烧坏别的东西,焊上去,通电!哇哈,电阻一缕青烟…….烧了!

芯片20脚对地打值,短路。拆去上下管,还短~  算了芯片凶多吉少了,换吧。不死心  电阻PR136拆了,直连!!!  通、上电,大短了,电流调至0.5 芯片
烫,死心了,换吧。找了找手上的料板,只有ISL6262的而板上是ISL6262A的  不知道通用不通用,问了月饼老师,老师说有两个脚不一样但是可以改,阿德老师教了改的方法,我想了想  算了吧 再买芯片吧!!!

又是一天,芯片到了…………….(此处省略1万字)
焊完后,上电!我哭!究竟你是怎么了怎么啦!!!(此处再次省略1万字)
没有把法 钱都投进去了哪有不修的理由? 查起!!!
供电VIN /VDD、DPRSLPVR、DPRSTP#、VID组合、VR_ON正常 ,VR_TT#外面接了一个电阻由+3VS上拉,正
常工作应为高电平,而此时测量为低电平….又找到一个原因了,找到PR13测量其一端为3.3一端为0,断电测电
阻无穷大,哈哈,换!更换完毕后,电流大了一点,但是涛声依旧啊,没办法  上波波测!不测不要紧,一测问
题还真就来了,如图…  赤裸裸的过压保护啊!
查反馈…. 顺着电路图一步步查反馈电路,哇哇哇  你们猜猜什
么情况?电阻PR4没有了,估计的托锡的时候蹭掉了,和搭档合伙找了个1K的0402电阻~~
装上后,哈哈这次肯定行!好,上电!看着电流呼呼的升起,心里激动不已啊,0.12   0.24   0.4 0.6  0.8…….1.4   1.8   2.0
!!!停停停!怎么不停了!立马断电,哎呦  左盼右盼盼它跑起来,谁知道这丫的憋足了劲跑起来不停了!裸
板正常1.1就亮了,根本不会跑到2A的,这下又是什么问题啊????拆掉CPU换上假负载,开机测量,cpu的
电压有了,0.8正常,请教了一下阿德老师,老师说可能是U坏了,没办法啊,找U去!两步子迈到了伟大的刘
老师那,领了个CPU 装上后换上,哎哟!!!!!!!!!!!!!!!!!!!!你丫的可终于亮
了!!!!

不多说了,在这里只想说说关于迅维,以前没来迅维的我还是个小小白,连MOS管都不认识的小小白,曾经把
电阻当电容换了的小小白,经过了迅维的几个月的培训后感觉吧,怎么说呢  收货不是一般的大,台式机主板,
笔记本主板…. 虽然算不上精通,但是起码有思路,顺着思路往下修  修复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感谢迅维培训机构,更感谢迅维的各科老师!谢谢你们!谢谢。。。。。。

网友:
历害,维修最怕没有思路。。。。

网友:
对我这种半灌水的菜鸟来说,受益非浅

网友A:
LZ思路清晰、、我想说的是这个板子修好了给客户报多少钱?

网友:
霸道的维修 牛

网友:
实地是很好,但是没时间呀,

网友:
楼主真行,有时间向楼主好好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非常清楚。。谢谢!!

网友:
只能说搞维修的良莠不齐。有些人,基本知识没有,焊功不过关也敢动手搞。精神可嘉、害人不浅。

网友B:
我想知道楼主针对于这台机子的最后报价是多少?

网友:
楼主牛啊,思路清晰非常重要 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非常清楚,有理了在动手是最正确的

网友:
好NB的波波,,你终于毕业了。。

网友C:
楼主设备全啊,我以前遇到一个Y430二修机器,那真叫神了。主板上少了21个小电阻。让我修了四天,修好后客户不知道是不是嫌价格高了,不修了,气的我当时直接给他上了一片料板,换了一片坏屏,我让他去哪儿也少出不了血。

网友(点评):
兄弟啊。你挣大了。

网友:
基本功扎实,芯片工作条件熟练,称赞一个

网友D:
呵。。。你没有先报价啊。白修了,不过也赚了板子和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你没有先报价啊。白修了,不过也赚了板子和屏。。

修了四天,我就补了21个电阻。报了260元,他问我的时候我就实话实说了,结果,不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了四天,我就补了21个电阻。报了260元,他问我的时候我就实话实说了,结果,不修。

你跟他说补了21个电阻,他就不修了?那时不是都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跟他说补了21个电阻,他就不修了?那时不是都修好了吗?

估计是嫌我那21个电阻没有成本,觉得260价格太高,我都给他试了机器了,他说不修要拿走,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没时间让他等两天,我要给他恢复原来的样子,把他支走直接给换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嫌我那21个电阻没有成本,觉得260价格太高,我都给他试了机器了,他说不修要拿走,我就跟他说我现在 ...

呵。。我一向都不说小件的,都是往大件的说。

网友:
估计是嫌我那21个电阻没有成本,觉得260价格太高,我都给他试了机器了,他说不修要拿走,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没时间让他等两天,我要给他恢复原来的样子,把他支走直接给换件了。

网友:
配件值几个钱,挣得是技术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思路清晰、、我想说的是这个板子修好了给客户报多少钱?

同行的,也是朋友,连CPU1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楼主针对于这台机子的最后报价是多少?

同行的 也是不错的朋友连CPU收他1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设备全啊,我以前遇到一个Y430二修机器,那真叫神了。主板上少了21个小电阻。让我修了四天,修好后客户 ...

要先报价,再修啊  不然会死人的啊   是吧,做我们这行的 的确不容易,客户不管那么多 说不修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我一向都不说小件的,都是往大件的说。

我现在也是只说大件。。呵呵

网友:
广告帖子,不多说,

那丝、せ有春天 -2 严禁灌水
wxf -2 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明确  讲得也很清楚      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是几月份的?

网友:
楼主  你这上面说的那几个MOS管   跟我图纸上看的  怎么基本上都对应不上  板号是仁宝-4141p吗?

网友:
不错不错,相当的给力!!!呵呵

网友E:
波波给力.  那台泰克带回家没有?

网友F:
一份完美的答卷,想必楼主也可以毕业了吧?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G:
是呀!有思路还怕修不好机吗!呵!多向学弟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呀!有思路还怕修不好机吗!呵!多向学弟学习!

哈哈~~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份完美的答卷,想必楼主也可以毕业了吧?

已经毕业了,想多学点东西,所以就厚脸皮再呆段时间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波波给力.  那台泰克带回家没有?

那个要到过年呢,   我那朋友过年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波波给力.  那台泰克带回家没有?

有装兜里的打算 偷偷的带走 哈哈~~~~

网友:
厉害 思路很明确  谢谢分享

wxf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修电脑最主要就是思路清楚   不然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楼主的波波很牛,,但一看TEK的,,,唉。。攒钱要买TEK啊,,这种二修板楼主能修好。没思路肯定是不行的。。。饼哥V5

网友:
哎 向楼主学习 示波器现在还不会用

网友H:
首先感谢你认真发帖   问一个问题希望回复   示波器测试那个脚   质保过压保护呀  希望指导

网友:
nb得很

补充内容 (2014-3-29 10:50):
说你牛逼,你也说我是灌水,你脑袋被们挤了

wxf -10 严禁灌水
麦毅诚 -8 严禁灌水

网友:
分析的清楚不错,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跟他说补了21个电阻,他就不修了?那时不是都修好了吗?

哈哈。说叫你说  补21 个 电阻 就要260。客户心理想着。100个电阻 才多少钱? 你至少说 你在别的 地方修过。芯片坏了。我估计这客户肯定愿意修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呵。。。你没有先报价啊。白修了,不过也赚了板子和屏。。

我们这里,基本都是先修。一般的都能成交。因为我们这里都是同行的。有个最低价格。换东西在算。因为先报价的话,有时候不知道后面还有问题没
    等下 报了 200 结果 又要加钱。什么的。 基本都是 如果不是换 桥。都是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感谢你认真发帖   问一个问题希望回复   示波器测试那个脚   质保过压保护呀  希望指导

这个啊你可以测量电感的后级,也可以测量电容的正极,都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哈哈。说叫你说  补21 个 电阻 就要260。客户心理想着。100个电阻 才多少钱? 你至少说 你在别的 地方修过 ...

呵。。就是。上次有个就是客户就是,叫他回头来拿他说要等。等就等喽。我说反正修好是200.大件的话再说。差不多两小时好换两个电子一个小电容就好了。他说三个小东西这么贵啊?我说你自己换不贵,一大包才五块钱呢。要不送一包给你慢慢换?也不想想人花两个小时时间给他换的三个小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就是。上次有个就是客户就是,叫他回头来拿他说要等。等就等喽。我说反正修好是200.大件的话再说。 ...

东西可能只值一分钱,关键在于知道把其换在哪才是最值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支持讯维 学习学习

你也不怕被举报啊  呵呵

网友:
不错啊,思路清晰……

网友:
咋坏了那么多零件啊。

网友K:
一波N折的维修啊,楼主辛苦了,很有毅力,很细心。迅维老师还是很不错的,我到迅维的时候就是一个维修白痴,什么都不懂,甚至万用表都不会用。只要有好的老师跟热心的学友,加上自己的勤奋学习,相信谁都会带点东西从迅维出去的。其实我觉得要是之前有过维修经验的去加强巩固一下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波N折的维修啊,楼主辛苦了,很有毅力,很细心。迅维老师还是很不错的,我到迅维的时候就是一个维修白痴,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跟他说补了21个电阻,他就不修了?那时不是都修好了吗?

报价也是有学问的

网友L:
先 理论  后实践  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先 理论  后实践  才是王道

英雄所见略同   看来也是个nab球迷

网友M:
这个机器修的有点技术含量!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N:
DPRSLPVR、DPRSTP#、这个是什么信号啊,还有你最后是不是查到CPU电压过压保护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DPRSLPVR、DPRSTP#、这个是什么信号啊,还有你最后是不是查到CPU电压过压保护了

DPRSLPVR:南桥发出,深度休眠开启信号,工作状态应为低电平

DPRSTP#:南桥发出,深度休眠停止信号,高电平停止睡眠 (即正常工作状态时应为高电平)

感谢回答

网友N:
引用 网友O:
DPRSLPVR:南桥发出,深度休眠开启信号,工作状态应为低电平

DPRSTP#:南桥发出,深度休眠停止信号,高电 ...

看你的波型,电压上到了1.6左右了,这样就保护了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看你的波型,电压上到了1.6左右了,这样就保护了吗?

板上的各大供电,超过本身的15%就保护了,即过压保护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板上的各大供电,超过本身的15%就保护了,即过压保护了

能重新说详细点吗,你这样说我无法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设备全啊,我以前遇到一个Y430二修机器,那真叫神了。主板上少了21个小电阻。让我修了四天,修好后客户 ...

兄弟你不厚道啊,搞的屏便宜卖给我

网友:
楼主修机器有条有理

网友:
个人感觉学会用示波器很重要啊,我一定要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N:
能重新说详细点吗,你这样说我无法理解

我的CPU  VID组合是0 0 0 0  1 0 0  输出电压应为1.3V,电压不能超过其本身的15%  也就是   1.3*(1+15%)=1.495v   电压超过1.495v就保护掉了,这应该懂了吧~~~~

网友:
修板子是个细心的活啊

网友P:
一 吹二焊三换板  如果客户不愿意换板,那就是 看哪个芯片不顺眼就换哪个~~~~  前半部分跟我相同  后半部分我看不顺眼的芯片我都不敢换

网友:
思路很好,做这行没有思路   修的伤心

网友:
实际CPU电压多少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啊     看桌看桌 怎么有点打退堂鼓 !!!???????

网友Q:
迅维好六比的样子

网友:
实地就是好啊    楼主什么时候把你省略的那2万字补上啊

网友R:
VR_TT#这是个什么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VR_TT#这是个什么信号啊?

VR_TT#:    电源管理芯片检测温度高时发出正常工作应为高电平 3.3V

网友:
楼主值得学习,不放弃加上专业技术,维修率大大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跟他说补了21个电阻,他就不修了?那时不是都修好了吗?

善意的谎言要说点啊

网友S:
我也想去迅维网实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也想去迅维网实地学习了

现在没时间去了,看远程吧。也不错,就是基础要打好。这样比自己摸着过河要好很多,学得系统一点。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T:
价格低了点儿,维修过程让人目瞪口呆。值得赞扬

网友:
引用 网友T:
价格低了点儿,维修过程让人目瞪口呆。值得赞扬

很不错的朋友,也就无所谓了就当练技术了,   比起师兄那还是差远了啊~~~

网友(点评):
哪有,我不就是在你之前去了基地而已,你的技术已经很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迅维好六比的样子

必须的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也想去迅维网实地学习了

有空 的话  还是过来学习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机器修的有点技术含量!不错,继续努力!

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 吹二焊三换板  如果客户不愿意换板,那就是 看哪个芯片不顺眼就换哪个~~~~  前半部分跟我相同  后半部分 ...

以前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芯片20脚对地打值,短路。拆去上下管,还短~  算了芯片凶多吉少了,换吧。不死心  电阻PR136拆了,直连!!!  通、上电,大短了,电流调至0.5 芯片”这句话看的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思路清晰、、我想说的是这个板子修好了给客户报多少钱?

呵。。友情价100,CPU20.维修费30.刚好一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跟他说补了21个电阻,他就不修了?那时不是都修好了吗?

客户心里想。“补”电阻谁不会啊。我自己都会还,还用你啊。还要260.所以下次一定要说:要补桥了。他丫的,看他会不会想,补焊桥我也会。

网友:
我都会先讲好,想修多少钱。要是要换大件的要另收费。一般不换大件都两百到三百下。二修机会收得高点。

网友U:
这,,太难搞了吧, 我看到过压这边就卡住了!

网友:
挺有耐心的修机啊,思路清晰,不过二修的机器确实是问题多多,上家的技术不敢恭维了

网友:
客户心里想。“补”电阻谁不会啊。我自己都会还,还用你啊。还要260.所以下次一定要说:要补桥了。他丫的,看他会不会想,补焊桥我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这里,基本都是先修。一般的都能成交。因为我们这里都是同行的。有个最低价格。换东西在算。因为先报 ...

我都会先讲好,想修多少钱。要是要换大件的要另收费。一般不换大件都两百到三百下。二修机会收得高点。

网友R:
过压保护是怎么判断的呀?PR4那个连着的是反馈吗?反馈不是FB吗?

网友V:
哥们实战够牛B的,而已理论思路很好啊,我现在搞的修本都快没脾气了,

网友W:
请教一下楼主,用示波器测量过压,你是测试哪里的? 示波器用的什么模式?

网友W:
再请教一下楼主,你之前换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原因造成青烟的?后来换为什么好了?

网友:
这确实问题也够多的,不过还好,没把桥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W:
再请教一下楼主,你之前换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原因造成青烟的?后来换为什么好了?

芯片自身短路了,那个10欧姆的电阻是接在VIN上的   相当于了保险丝,  我换了一个10O欧姆的还是烧,后来就把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V:
哥们实战够牛B的,而已理论思路很好啊,我现在搞的修本都快没脾气了,

那到不至于吧~~~~~~继续加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请教一下楼主,用示波器测量过压,你是测试哪里的? 示波器用的什么模式?

测量每个供电的PWM中的电感后级啊,模式选用单次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过压保护是怎么判断的呀?PR4那个连着的是反馈吗?反馈不是FB吗?

用示波器抓到的波形来判断是过呀保护还是欠压保护,   我的是过呀保护,所以要查FB电路啊。PR4就 是在FB电路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太难搞了吧, 我看到过压这边就卡住了!

过压 查反馈电路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O:
那到不至于吧~~~~~~继续加油啊

你还在笔记本二期修板啊,看到熟悉的识示波器了。

网友:
你也在实地?我现在就是 楼上楼下跑,哪个讲到重要的  就去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还在笔记本二期修板啊,看到熟悉的识示波器了。

你也在实地?我现在就是 楼上楼下跑,哪个讲到重要的  就去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