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封装的芯片虚的问题

楼主(2013-12-28):
BGA封装的芯片 总说核心虚了或者什么虚了之类的 然后重置或者加焊就好了 到底这个虚是什么意思 怎么造成的 求解答 小弟在这谢过了

网友:
温度不够。明白??

网友A:
也就是芯片下的锡珠与主板接触不好了,加焊高温下锡珠又融了所以又连上了。

虚焊是芯片局部温度高或主板碰撞变形造成的。

网友:
现在机器多数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芯片下的锡珠与主板接触不好了,加焊高温下锡珠又融了所以又连上了。

虚焊是芯片局部温度高或主板 ...

顶 感觉说的很好 是正解

网友:
应该是属于生产线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