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谈AMD双核的检修

楼主(2013-12-28):
收破烂收一个AMD3600+双核机器,没有硬盘,机器连接线全部拔掉。我看看,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复原电路接线,插上检测卡,显示不过内存,处理好内存,机器能点亮,有时又不能点亮,仔细看主板,发现有两个电容鼓顶,换1000UF/6.3V和3300UF/25V,试机,还是有时不开机,检查电池电压2V左右,换3V电池,启动正常,显示正常,由于没有资金,只好去收破烂那里讨一个40G并口硬盘(原板可以使用并口和串口硬盘)挂上,装程序,优化程序,试机一切OK!!

网友:
AMD 690的主板!

网友:
不错啊!经验之谈,谢谢分享

网友:
你不是说(AMD双核的检修)吗?你那点是检修CPU啦,我还以为修CPU呢。

网友:
看标题以为要拆CPU呢--   话说你多少钱收的

网友:
你捡的真值啊

网友:
应该是ATI芯片组  双路供电  电池没电 会无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