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2 94v e241819主板 实时晶振电压高,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3-12-28):
cl-2 94v e241819主板 实时晶振电压高,主板不触发。测量晶振电压2.5v  0.7v ,换了一个谐振电容不触发,换晶振不触发,换106电阻不触发,一脚电压始终高,求解决思路!

网友:
如果协整。和晶振换了还不行、南桥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振换了还不行 就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