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BIOS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刷

楼主(2013-12-2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IBM T400 问题是这样拔掉COMS电池可以点亮,但进不了系统,想刷个BIOS,可BIOS芯片是16脚的,我的编程器没办法刷,请问大家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刷。谢谢 BIOaS芯片是25L6405D16脚,谁能提供Pdf 对照下飞线

网友:
没有就飞线。往8脚座子上飞线。看图飞8根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么飞线,是照着以前的8脚bios芯片飞线吗 能提供飞线的图吗?

网友:
需要转接座。要不就飞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用转接座

网友:
不知道这么飞线,是照着以前的8脚bios芯片飞线吗

网友:
买一个转接座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飞线试试

网友(点评):
不知道这么飞啊

网友:
这个就麻烦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16个脚的BIOS。。。飞线。。请问主要飞哪根线的啊。。。

网友:
有转接座才是关键啊

网友:
飞线把  要么 就换个座子刷

网友:
就换个座子刷

网友:
飞线吧,咱们就是做维修,还怕它不成?

网友:
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16脚的座子吧

网友:
买个座子就可以啦,不懂不要乱飞线,BIOS刷坏就得找ROM,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