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无显示

楼主(2013-12-28):
三星R23机器电流直接上1.0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测试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正常,北桥和BIOS都换了,不知哪个修过,指点一下。

网友:
你可以抓下ADS。贞周期信号。

网友:
查查各组小电压出来没,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三星的机器显卡坏了就会挡代码,或者不跑马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个个来

网友:
多是显卡问题,我接过多台此故障的。
但是,做显卡得小心,主板易变形。。。

网友:
显卡弄下啥

网友:
独显的  做显卡把

网友:
M64显卡,先吹看一下

网友:
确实次机的显卡容易坏,做之前先用风枪吹吹,看电流有变化没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多,修机器有时候不能只看电流跳变,还要结合实践经验,这个板子易变形,做BGA当心点。

网友:
看看显卡吧,三星的板子比较薄,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
做下显卡看看吧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呀,班太薄,

网友:
老机器,班坏的多

网友:
这款电脑的显卡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很多应试下。

网友:
显卡问题多呢

网友:
搞了显卡南桥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