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诡异的硬盘什么问题。WD500--不能做44

楼主(2013-12-28):
WD 500G   SF也做了,固件也刷了,。  坏道是没有了。  做XP没等出WIN滚动条呢就黑屏。过一会提示文件错误。。。。做win7不出那4个小块,就写着正在启动windows。。。。死活装不进去系统。 坏道有几个绿得。  还有为啥这个硬盘是3个磁头的???

单做44的时候,做上就掉。。。点完yes就掉了。。。什么问题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应该还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三个头?是不是被人砍过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固件的问题。

是这样的,做44的时候,点上交变DCM就做不上了,不点交变DCM就能做。。。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做44的时候,点上交变DCM就做不上了,不点交变DCM就能做。。。什么原因?

不该选的时候选了,当然不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做44的时候,点上交变DCM就做不上了,不点交变DCM就能做。。。什么原因?

你这个1590的盘根本不用点交变DCM,其次这个盘有可能是固件问题,不排除有磁头,表满的问题

网友:
多逛逛论坛 好的高手的教程。多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