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la46 O9911 掉电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3-12-28):
联想b460    la46   09911    故障:掉电,拆机检测上电瞬间掉电,看板子被上家动过,上电查吧,上电那一瞬间测各大电感都有电压,测pg信号,也都会出来,平台复位也会出来,想了下刷个bios吧,拿编程器刷bios,在擦出的时候提示错误,额    这可如何是好,算了不刷了,进论坛找思路,看到饼哥有说  cpu   供电芯片的DPRSLPVR脚为低也会瞬间掉电, 开始查这个信号,发现此信号上电后有2.2左右,用镊子直接拉低之,拉低后发现不掉电了,测电压,其他电感电压都有 了,唯独cpu无电压,查芯片条件,VR_ON3.3v,vin  正常   vdd正常,看了下俩阻上下管都是龟壳,换了在说,还是没有cpu电压,cpu电容换一遍,换芯片,还是一样,板子放下出去想下思路,回来时店里有个兄弟说好像有个脚没焊好,看了下,用手电筒照下果然有点异常好像不怎么接触到,在加焊下上电果然不掉了看电流显了,后面看了下是反馈电路的脚。还有一点值得提的,上家把一个电容换成了电阻,,,在这里声讨一下。。。。给同行手下留点情吧。。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这是坑爹的节奏么,滤波电容换成电阻。

网友:
二次维修,,必须细心,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网友:
原来是PWM芯片没有焊好

网友A:
这种芯片需要焊工老练才能焊的完美

网友(2014-07-17):
不错
加分打上精华

网友B(2013-12-28):
还不错 最后知道自己没焊好

网友:
烙铁不好用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C:
具体哪个件也没说出来 反馈脚

网友C:
瞬间掉电怎么掉发 没写明白 电流多少掉 上不上CPU 不一样的

网友D:
二修机子,一般都是要细心要么还有过硬的技术和理论,不然修起来非常吃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修机子,一般都是要细心要么还有过硬的技术和理论,不然修起来非常吃力呀!

是啊  要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瞬间掉电怎么掉发 没写明白 电流多少掉 上不上CPU 不一样的

上到0.6闪一下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哪个件也没说出来 反馈脚

ISEN2  第十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 最后知道自己没焊好

都是别人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需要焊工老练才能焊的完美

是啊 大意了

网友E:
二修机能修好可以 了

网友F:
供电芯片的DPRSLPVR脚为低也会瞬间掉电,这是不是睡眠信号,是哪里发出的啊

网友G:
二修机器就是不怎么好修

网友:
是的,,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修机能修好可以 了

呵呵其中走了很大弯路就不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芯片的DPRSLPVR脚为低也会瞬间掉电,这是不是睡眠信号,是哪里发出的啊

cpu发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二修机器就是不怎么好修

对于新手来说是比较有难度

网友:
看来 维修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
迅维说了不让发学习了等

网友:
b460 v460  分三种情况

网友H:
1 铁片坏     2 电容坏 导致铁片也坏了    3  铁片 cpu 供电芯片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芯片的DPRSLPVR脚为低也会瞬间掉电,这是不是睡眠信号,是哪里发出的啊

DPRSLPVR脚为低应该是正常的吧!高电平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1 铁片坏     2 电容坏 导致铁片也坏了    3  铁片 cpu 供电芯片都坏了

是啊,,,,换芯片前贴片就有一项坏了

网友:
上家给埋个雷啊

网友(2014-07-30):
有没有BIOS给个

网友:
DPRSLPVR正常时候是高电平还是低?

网友:
有些机器修好后 客户又不修了  只能动手脚弄坏

网友:
饼哥有说  cpu   供电芯片的DPRSLPVR脚为低也会瞬间掉电,楼主测得它有2.2V左右,直接用镊子拉低,不掉电了,这话说的是不是太自相矛盾了,到底此电压低是掉电还是不掉电?

网友:
看板子被上家动过,上电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