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电源变压器的好坏

楼主(2013-12-28):
         求指点  如何让知道电源变压器的好坏?如何让测试?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变压器,,有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图,初级线圈电阻200欧左右,次级在20欧左右。如果能通电试,就更简单了,直接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有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图,初级线圈电阻200欧左右,次级在20欧左右。如果能通电试,就更简单了,直接 ...

不对哦,要看什么变压器。你说的变压器应该很大哦,一般台式主机的电源的阻值都是很低的,只有一两欧!200欧不知道要多长的铜线!

说得对

网友:
刘坚强自学电源仔细看看就懂了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组织都比较小,直接测通断就可以了!
工频变压器的初级一般阻值较大一般远大于次级电阻!开关型变压器初级次级阻值相差不大。
匝间短路不好查!

网友:
电感表 毫欧表

网友:
开关变压器只有测其初次级电感量才能判定好坏。

网友:
这个不是主板的南北桥,应该很好判断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比法。找一个正常的电源和你的这个对比。注意变压器的2边是交流电,而且主变压器初级电压很高(保险起见先使用高压档测,看不出来在减少档位)。当然要是你的电源不能启动除啦辅助变压器能有电压,其他的就不一定有电压啦,变压器很少坏,坏啦这个电源就确实无必要修理啦,研究就是另一回事啦。

网友:
         没有专用电感测试仪器情况下,一般都是根据经验估测变压器的初级、次级绕组的电阻值,及初、次级绕组是否有短路情况为参考,大致判断其好坏。但若有间匝短路问题时,判断就很困难了。这时可用代换法,从其他板上拆一个同样规格的换上试一下啦。

网友:
没有专用仪器判断就很困难

网友:
变压器这个东西,很不坏的,测一下各绕组通的话基本正常,如果真有什么电感量下降,只有代换才能判断吧。。

网友:
能上电测下次级电压参考下。

网友:
我前几天发了个帖子,大部分人都说变压器不爱坏的,

网友(点评):
大家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