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盘必须要用FLASH闪存 恢复工具了吗?

楼主(2013-12-28):
这个U盘必须要用FLASH闪存 恢复工具了吗?
没有设备啊。

能认到盘符,无法打开,容量为0    ,磁盘管理里面显示无法读取。

chipgenius  能检到主控, 时钟 12M  正常 ,电压正常

数据恢复大师提示 错误 ,左下角出现 0扇区错误,无法找到数据

WINHEX  打开 如下:

各位帮我分析下,是什么情况,要数据,不能量产,真的是FLASH 闪存坏了吗?

网友:
FLASH坏块导致的主控程序错误,只有用PC3000-FLASH来恢复。

网友:
这东东真不好搞设备太贵了

网友:
用专业设备直接读取,不过投资有点大,不想投资就找同行做吧。

网友:
效率源 FLASH和p3K FLASH 比如何 看价格是差1/3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