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不亮!

楼主(2013-12-28):
联想一体机C305,开始送来是高压板有问题。。。改了块上去后能用!! 然后试机,试机时不小心另外的客户触碰到这个机子的高压板连接线。。。然后再也不显示。。。感觉没有触发!!开机不再有BIOS自检的警报声,电流开机可以上到1.8几(没加屏),然后又掉会1.5左右!!!注明一下,上没上内存都是这个电流。。。这下没辙了。。。没有办法用诊断卡判断故障。。
求维修思路!!!在线急等!!!

网友:
诊断卡跑什么码?

网友:
从供电电路查起。BIOS可能不大

网友:
刷BIOS后无果。。。现在居然开机都是偶尔插电自动触发,按键没反应了。。按键有3.4的电压。。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