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IO是否损坏,大家来鉴别一下

楼主(2013-12-28):
主板:GA-MA770-DS3
IO芯片:IT8720F

105针 接地
106针 待机电压5VSB(正常)
107针 POSN (待机电压正常)
PW+  待机电压正常
pw-  接地

开机:短接 pw+ pw- 或者 106针 + 105针 正常开机,开机电压 106针 5-0-5 有信号跳变    107针 3.5-0 进入低电压

关机:短接(3秒以上) pw+ pw-  第106 电压变为0v,松开变为5v,但107针无反应,一直为低电压0v,由于107接posn,所以无法关机。

请问 是不是我得IO芯片 已经损坏,106针无法给107针跳变信号 造成无法关机?

网友:
有可能吧,主板没人修主要没配件

网友:
看看posn那一路有无短路,造成电压无法拉高。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 无法辨别

网友A:
这里断开 IO PSON信号引脚后级相连的元器件,来判断故障,这里 IO 102脚SLP S3信号开机触发后产生高低电平之间跳变后,107脚 PSON信号才会拉低绿线5VSB电压。

网友:
应该是IO损坏。。。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断开 IO PSON信号引脚后级相连的元器件,来判断故障,这里 IO 102脚SLP S3信号开机触发后产生高低电平 ...

也就是说关机发出后,看看SLP_S3#有没有拉低,
如有则可判定IO坏,如无则要找南桥了。

网友(点评):
测试结果是 关机状态下 SLP_S3# 没有拉低

网友:
有就直接换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关机发出后,看看SLP_S3# SLP_S4#有没有拉低,
如有则可判定IO坏,如无则要找南桥了。

是的,SLP_S3# SLP_S4#信号一般是主板开机触发后才会拉低的,待机时候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点评):
SLP_S4# 是哪个针?

网友C:
能开可以从高到低,不能关不可以从低到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SLP_S3# SLP_S4#信号一般是主板开机触发后才会拉低的,待机时候为高电平状态。

SLP_S3#是102针  那SLP_S4# 是多少针呢 我怎么没有找到呢?

网友:
这个不好判断吧

网友:
换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开可以从高到低,不能关不可以从低到高,坏了?

主板不能关机的话,一般是SLP S3和绿线电压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这里可以换个IO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SLP_S3# SLP_S4#信号一般是主板开机触发后才会拉低的,待机时候为高电平状态。

一般这个信号也可以在南桥相应点上测到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这个不太懂

网友(2014-09-14):
我的富士康g41mx-f 2.0是关机后自动重启  不知道是不是io问题 找不到料啊 郁闷啊

网友(2014-11-26):
查看116脚RSMRST#有没有3.3

网友(2015-01-06):
楼主图纸分享出来啊

网友(2016-10-19):
太有启发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