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T393A 19显示器资料 谁有、、、

楼主(2013-12-28):
BNT393A   19显示器资料   谁有、、、

补充内容 (2014-1-7 12:02):
故障:不插VGA提示无信号,插上提示输入不支持,DVI也是一样。(不是电脑调分辨率问题。)我判断程序坏了,可是找不到程序,

网友:
没有看到过嘛

网友:
我有和个这种板
,,

网友:
每种没修过  但是好想看到师傅修过!!!!

网友:
路过,刷个积分

网友: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A:
直接换通用的驱动板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通用的驱动板不就行了

这个板、是我自己的

网友B:
这种板子程序应该坏的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程序应该坏的少吧

x你有这个板的资料吗     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C:
乐华的吧,换个驱动板或者刷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乐华的吧,换个驱动板或者刷程序吧

你有资料吗

网友C:
你要什么资料?我建议你去淘宝看看买个通用驱动板,直接改上吧,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什么资料?我建议你去淘宝看看买个通用驱动板,直接改上吧,稳定、

驱动板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什么资料?我建议你去淘宝看看买个通用驱动板,直接改上吧,稳定、

这个是我收来的

网友:
不确定好坏,你就收。。。。。。

网友:
直接换通用版 简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