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每次开机都自动进bios,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28):
联想SL410每次开机都自动进bios,是什么问题,求解决

网友:
拔掉按键呢?

网友:
你每次都按F1吧

网友A:
去了键盘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不是键盘窜键了。

网友:
启动设备没有也会自动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了键盘试试

拆掉按键试试

网友:
键盘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电池电压对吗?

网友:
恩,那我试一下,

网友:
键盘有的键漏电了误动作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去了键盘就行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按键被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