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改Boot.ini修复XP和Vista系统启动故障

楼主(2013-12-28):
  由于Vista采用启动管理器(Bootmgr)启动方式,这使得安装双系统的用户经常遭遇启动故障,其中两个系统都无法启动的故障最为严重。因此,今天董师傅就介绍如何对付这种“最严重”的启动顽症。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双系统是指C盘装XP,D盘装Vista。

  在解决故障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启动管理器的工作模式。在XP+Vista双系统中,Vista使用bootmgr接管系统启动模式。电脑自检完成后,开始查找活动主分区(一般情况是C并加载它。接着会继续读取活动分区下的启动配置文件(即C:\BOOT\BCD)和c:\boot.ini,根据BCD和Boot.ini存储的启动信息列出启动菜单(也就是双系统启动菜单)。对于双系统用户通常列出“Microsoft Windows Vista”和“旧版本的Windows”。如果选择前者,Bootmgr将控制权交给Vista系统目录下的Winload.exe 然后开始启动Vista。选择后者,Bootmgr将控制权交给NTLDR,接着开始读取c:\boot.ini并列出其中配置的启动菜单。

  启动故障就主要出现在Bootmgr(如该文件丢失)、BCD(启动信息配置错误)、Winload.exe(该文件丢失导致Vista无法启动)、Ntldr(该文件丢失导致XP无法启动)这些文件上。在本例故障中,由于上述文件均已备份,因此恢复后导致双系统启动故障的原因应该就是BCD启动信息出错。把故障电脑的C:\BOOT\BCD复制到正常电脑上的d:\,运行“bcdedit.exe d:\bcd”(bcdedit.exe可以从安装Vista电脑上的c:\windows" onclick="tagshow(event)" class="t_tag">windows\system32提取)可以看到其中Device显示为unknown(图1)。故障是由于Bootmgr找不到启动分区所致,因此修复的方法就是重建正常的启动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