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K42jC真正解决风扇转,温度高的BIOS文件

楼主(2013-12-28):
求asus K42jC真正解决风扇转,温度高的BIOS文件

网友:
估计刷原版 低点的版本可以吧,这机器遇见好几台了,刷不好 最后改的5V变3V 声音小了点

网友:
论坛里有现成的,多试几个,刷之前记得备份

网友:
5v换3V声音小一点,但是转速不够,楼主可以考虑5V降4.多,利用二极管降压

网友:
下个图纸都这么难~~,还要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