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亮机二十秒左右掉电维修

楼主(2013-12-28):
联想G460
板号la-5751p
故障 开机滚动条掉电
收到机子  二话不说拆开后盖清灰   加散热膏,测试还是掉
于是上论坛找到bios  刷上去  还是掉
有点郁闷了   准备加焊EC的时候   偶然发现EC下面一个二极管烧糊了    翻图纸 找到D9
料板上找了个换上去    上电还是掉,测D9正极是3.3  负极只有1V  而D6正极是3.3  负极是5V

找来点位,找到R438  发现不是图纸上标的10K  而是0欧电阻    R423也是0欧   应该不是电阻问题+5VS跟D9负极也是通的,果断摘了c448,上电测试   一切正常  维修到此结束。

R438 图纸标的是10欧 R423也是10欧 此故障照楼主描述分析是因为C448漏电导致D9 击穿

网友:
不错,做的干净利索

网友:
不晓得是怎么会烧掉的

网友:
。。不明白你是怎么找到的,碰巧吗

网友:
好多机器都是细心才可以发现。要不然走好多弯路

网友:
楼主机会不错,二极管烧糊了,要是查的话估计要查很久,分析得蛮到位

网友:
二极管击穿。。电容直接烧毁。。。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3

网友:
楼主  你开始给客户说 是清灰还是说主板 坏

网友:
这里的二极管应该是起到稳压作用的,电容直接烧毁的原因可能是二极管负极过来的电压超过了本身的耐压值引起 的。

网友:
有点位还是不一样啊,学习

网友:
眼力好呀

网友:
观察能力很好  不错

网友:
一看二摸很重要

网友:
果断干掉小电容,让我的话,测量电容只要不击穿,我可能会在这里郁闷一会

网友:
维修就得细心

网友:
掉电的话楼主直接就想到了加焊EC,难道刚开始认为EC虚焊吗? 还真是巧了,就看到那个烧糊了的二极管,眼睛一定要尖啊。

网友:
是供给桥的待机电压吧

网友:
这种真的要修死人了,如果二极管不烧坏的吧,要查死人

网友:
要是没点位,这机子可不好修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别了.那曾经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  掉电也被秒杀了

网友A:
p是positive,阳级,就是正极,n是negative阴极就是负极,请好好学好英语

网友(点评):
支持!二极管嘛,当然指的是正负极。不然,指的是那二极呀。

网友:
不错,小件引起的问题不太好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是positive,阳级,就是正极,n是negative阴极就是负极,请好好学好英语

正极负极的定义是什么?举例说一下:电容就有正负极,假如在直流电路中接对没事,接反就容易爆;二极管在直流电路中只起到单向导通,接对有电压,接反也没事;稳压二极管的定义又是什么请你这个英语好有点的回答。
在交流电路中,电容无论是正接或反接都是表示有通路;请问一下二极管在交流电路中的作用什么,如果安装一个稳压二极管会出来什么效果?英文好有点的回答一下。
顺便报告一下,本人是做电子工程设计的,不要以为学了点资料就在别人面前装大,做技术的还是低调点好。

网友C:
那个电压是个南桥的上电条件吧,竟然还能上这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维修速度还可以,但楼主有一点说错了。这是稳压二极管,所以的二极管没有正负极,只有PN节。3.3V为P,接 ...

你认为电容软击穿能烧到吗    这么小电容也摸不到,也不一定是这条线断了 ,也可能是南桥拉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极负极的定义是什么?举例说一下:电容就有正负极,假如在直流电路中接对没事,接反就容易爆;二极管在 ...

不好意思 ,电容分无极性电容和有极性电容,有的电容式没极性的,但是二极管,不管什么二极管都是有正负极的

网友:
一个字: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电容软击穿能烧到吗    这么小电容也摸不到,也不一定是这条线断了 ,也可能是南桥拉低了

嗯,是的,楼主拆第一个就拆对了,只能说明运气好,因为这条线上拉低电压的不止是下面的一个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压是个南桥的上电条件吧,竟然还能上这机器

HM55的南桥待机有两个   一个是S0状态下的  还一个是S5状态下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电容分无极性电容和有极性电容,有的电容式没极性的,但是二极管,不管什么二极管都是有正负极 ...

建议你还是去问一下你的老师吧。阴极和阳极不表示正负极。电容分有极和无极这是电容的特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还是去问一下你的老师吧。阴极和阳极不表示正负极。电容分有极和无极这是电容的特性。

我只做维修  又不做开发,反正阴极阳极跟正极负极一个意思

网友:
判断准确,故障也古怪。不过最后修好了!

网友:
负极拉低正极应该一开始就干C448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做维修  又不做开发,反正阴极阳极跟正极负极一个意思

唉,来给你解释一下吧,以后别犯这种错误就行。电容在电路中无论是交流还是直流,它通过的是特定的全波(特定频率下的整个波形),有极电容首先通过的是按照正负极选定的周期,如果逆向在(所谓的接反)意味着反向直通,可以相当于短路。所以出来的现象就爆浆,耐压值够的一瞬间烧不掉,板子的故障就像大短路。
二极管,在直流电路中当正电压通过阳极流向阴极是表示通路,当然在二极管的特性中会降压0.3V-0.7V,那是硅管和锗管的区别;反之二极管在直流中接反,当正电压接入阴极流向阴极是无法通行,表示断路。
图中的稳压二极管还有一个特性,当阴极的稳压值高过阴极至阳极的压差,正电压会通过阴极流向阳极。
唉,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简单的说吧,如果是你理解的正极负极=阳极阴极,那待机出来的+3V,+5V就应该是3V阳极,5V阳极。

网友:
细心才能发现这样的问题,避免走冤枉路啊

网友:
电容击穿拉低电压,连一个电阻都没有误杀,厉害

网友:
V5REF这个应该是给南桥的USB单元供电的,这个如果开路会造成所以USB端口都不能使用!

网友:
楼主的确好眼力 修东西得要细心

网友:
我也不明白你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
高手就是不样,,我什么时候能到那个技术啊

网友:
高手 佩服

网友:
10换成0欧也是正常

网友:
料板上找了个换上去 上电还是掉,测D9正极是3.3 负极只有1V 二极管正极大于负极那么多怎么可能正极还是3.3V呢

网友:
细心是成功的前提……加分……

网友:
很给力,这么小的问题都能找到,给你加分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维修技术

网友:
楼主不错啊 很细心

网友:
楼主 真利索啊

网友:
做维修1,目测很重要,2,烙铁技术要好,3,摸, 4,理论

网友:
细心就是好,要不是发现二极管烧糊了,估计这故障不太好修。

网友:
不知道这稳压二极管可以用普通的二极管代替不?

网友:
眼力不是1.2天练成的,继续加油!练到公共点短路的机器可以用眼力看出来就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