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开机不显示,报警滴滴7声连响。秒杀解决

楼主(2013-12-28):
上午客户送修一台DELL M4010笔记本电脑,说开机不显示,报警滴滴7声连响。
拿机器过来测试,先换内存试试,故障依旧。直接跟客户说主板显卡芯片问题,报价250元修好。客户同意修。
“小弟,拆机。”哦,集成显卡芯片,那就北桥空焊,直接加焊北桥芯片。20分钟后,上电测试显示DELL,LOGO OK.故障解决。

网友(点评):
真的是很快修好哦。。不错。。

网友:
帅哥 这个就不要发了吧

网友:
为什么那么确定是北桥空焊

网友:
   报警七声表示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AMD 的机器吧。 现在好多都是

网友:
怎么确认就是北桥空焊,是不是灵感来自经验。

网友:
怎么是250呢??嘿嘿!

网友:
应该搞点有技术含量的上来呀

网友:
dell机器7声报警是通病。。直接干桥就可以。。。

网友:
够果断的,好经验

网友:
这个AMD 的 修了好多  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有经验,就是好啊

网友:
嗯,我修过,这种问题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款型号很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250 这个价格给力啊

网友(2014-07-24):
DELL 这样的问题,修的多了,做维修的就应该多了解点经验

网友:
看来这经验是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主要是表达秒杀二字

网友:
介是个通病

网友:
哇,楼主技术好牛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