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学徒。华硕A53,进系统后跑鲁大师两三分钟就掉电重启,怎么干?

楼主(2013-12-28):
风扇清过,鲁大师没报高温。要加了一个330电容在电感旁,还是一样掉。CPU有关系吗?因特尔的。要干南桥?干温控芯片?座子里面有个5脚温控芯片,能随便找个5脚温控芯片代换吗?大神在哪

网友:
求解决啊大神

网友:
换下温控或者刷下BIOS

网友A:
温度测试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测试多少度?

70度左右,摸了也不是很烫

网友:
只要机器温度不是很高  不熄火 不压能正常使用  就直接把鲁大师卸了  不管它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台  鲁大师一压力测试 就掉电   不压就很好

网友:
供电不稳也 有可能的,仔细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