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9TR4屏幕太亮

楼主(2013-12-28):
清华同方L9tr4 ,19寸外置12v电源, 客户刚拿来时电源灯闪灭,屏幕不亮,我在电源接口处换了两个100UF 电容 屏幕亮了,可是屏幕太亮,就像对比度最高的感觉,换通用版屏幕正常,求论坛大侠帮我解决一下
如果谁有此显示器程序上传一个,我也怀疑是程序问题

网友:
你看看上边的电压是不是还是有个高了啊

网友:
100uf?原值是多少?

网友:
换电容 , 不至于吧,看看显示器设置,改变一下模式,调一下亮度跟对比度,试试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今天下午换了一个同型号MCU,正常,明天刷一下原机MCU,再给大家结果!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