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不显,有时灰屏,无字

楼主(2013-12-28):
这机器搞了两天了,今天正好有台好的机器,测试了一下,屏和排线,BIOS,CPU,内存都没有问题,看来是显卡或者是显存或者是板子的问题了
cpu
显卡

网友:
还是先考虑是否屏接口和屏线没有接触好,再考虑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换显卡

网友:
试试,都完了,肯定是板子的是了

网友:
我也有台 在手里1个月了 换了2块显卡 还不行

网友:
修好了 说声

网友:
这板不是很好搞了

网友:
显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显卡吧,坏的太多了

网友:
从植芯片试下。加焊效果不一定很好

网友:
先排除屏线接口,屏线和屏吧,然后最有可能的就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