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70 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3-12-28):
联想470 不触发通病刷BIOS

两个同时下载才有效

网友:
很好  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那天有个G480都是这原因

网友:
前几天接的一台G480故障都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非常的有用

网友:
好啊,正需要。

网友(2014-07-23):
通病归通病,不触发还是得找原因的。这个只有在没有3.3  5V开启的时候才可以刷的,如果有了。。就要视情况而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