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450,集显。待机0.01.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12-28):
遇到这问题不知道是否正常。量北桥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0.02,表笔碰下也是0.02. 如果是短路为什么上开机电测这个电杆却是有1.1V 的电压。所以不明白为什么对地短了,还有电压出来。 开机电流到1.2左右,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的电流。是不是内存没过, 就是这2个问题。

求助

网友:
看看是不是 uSB 口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G450的通病了,USB接口的5V供电短路了,你检查一下USB的5V供电看看 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