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戴尔卡机

楼主(2013-12-28):
开机有时蓝屏,进系统不一会卡机卡的厉害无法操作,安全模式也是如此。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问题这怎么弄

网友:
台式还是笔记本,台式的话查下主板电容和电源。笔记本的话查下CPU风扇

网友:
看看内存是否有问题

网友:
请检查一下硬盘

网友:
cpu的散热或供电问题最有可能

网友:
散热问题多点

网友:
重装系统呢

网友:
进PE 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