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BIOS 解决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13-12-28):
(图片)

网友:
是不显示就掉电了吗   是刷南桥的BIOS 好的吧

网友:
开机显示后掉电,我是官网下载升级后编程机备份的,具体不知道是哪个BIOS,所以一起备份的

网友(点评):
在官网下载时哪个版本的 V1.22 吗?

网友:
是开机掉电,还是  显示后掉电。

网友:
是开机芯片南桥坏了

网友:
E1-471 的 掉电还没遇到这个机器还没过保吧

网友A:
楼主 在吗 传个 bios谢谢   351451752@qq.com  这个bios一下载  就提示该附件无法读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在吗 传个 bios谢谢     这个bios一下载  就提示该附件无法读取

已经发你邮箱了,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发你邮箱了,看一下吧

还是 谢谢 你  我在其他地方找到了 我刷的  SB BIOS 解决的   EC的  我没有刷

支持 反对

网友(2014-02-22):
这两个一刷就好,刷32的进系统不掉电,掉16的开机一下就不掉电。。。。

网友:
手上有一台就开机显示一下就掉电,然后就开机不显示。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进过水的,就是CPU供电那个地方,现在修好可以上电了,但一显示就掉电,反复几次就不掉了还会定的光标那里不动,是不是也是BIOS问题啊?可不可发到我的邮箱里,没分下了   76406216@QQ.COM

网友C:
  开机电流0.1左右就掉电 是BIOS的事么

网友(2014-03-25):
楼主 下不了啊  49153692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电流0.1左右就掉电 是BIOS的事么

那应该不是吧 查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的是不触发,刷一个试试

网友(2014-05-18):
有19V没3 5V,先刷个试试

网友:
好用吗  试一试

网友:
在学当中,谢谢

网友(2014-06-29):
我的开机0.2几就掉电了  你们的问题 一样吗

网友:
我的待机没有电流,触发电流到0.02停几秒又掉回0.00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一块,待机为0.00按开机键后电流为0.02,刷BIOS后待机为0.02按开关没反应,现在不知道BIOS资料有问题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2014-09-04):
前两天遇到这款电脑 开机都正常 开鲁大师压力测试的话没几分钟就掉电咯 刷过bios没用 把cpu周围的电容 管子换了也是一样 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刷完还是掉电
一开机检测硬盘就掉电。。。开个4次就可以进入系统

网友D:
2M的刷了没问题,4M的刷上不触发,,机器原来是会掉电.
hnsylgj
是我弄错了,,BIOS应该都是好的.
详情

网友:
上次我有一台也是这样,刷了不行,是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2M的刷了没问题,4M的刷上不触发,,机器原来是会掉电.
是我弄错了,,BIOS应该都是好的.

网友(2014-10-06):
这是3代的吗

网友:
XIA GE SHI SHI

网友(2015-01-08):
今天刚还来了一台,开机亮一下就掉电,是刷南桥的还是两个都刷?

网友(2015-02-25):
是几代cpu的,我2个都刷了,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是开机显示掉电吗?
huzixiao
是的 开机显示后掉电
详情

网友(2015-04-11):
掉电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2015-06-07):
楼主这个BIOS是I3的还是I5的,我要找的是I5的

网友E:
是不是现在没复位

网友:
我这有个不开机的没有3.3 5V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RT8223P 换过了这个EC坏的话会不会不产生3.3 5V呢

网友:
双bios要一起刷

网友:
手上有着机器有时显示宏基LOGO之后掉电,有时在win7LOGO掉电 刷了Bios没好啊
huzixiao
那要查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了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