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玩一段时间白屏

楼主(2013-12-28):
客户拿过来,说开机温度高,开机看了哈,90+度,然后检查,是散热铜管坏了,换了一个散热铜管,不报警,然后装系统到一半,黑屏,开不了机了,最后检查北桥虚焊,cpu挂了,换cpu,北桥重新植株,亮屏,开机白屏,但是过了一会可以正常使用,用一段时间继续白屏,非要关机一会可以使用,然后过一段时间又白屏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卡

网友B:
这款是集显的  我刚修过   加焊的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是集显的  我刚修过   加焊的北桥

我也加过,还是重新植株的

网友C:
屏是纯白还是慢慢的白,屏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是纯白还是慢慢的白,屏没问题吧

没的问题。长的时候可以玩5.6个小时,

网友D: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外接正常。就是笔记本屏白的

网友:
这个是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卡

集显的。北桥重新植株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屏是纯白还是慢慢的白,屏没问题吧

白中带花。最后就纯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卡

前辈们。指导一下

网友:
显卡显卡还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中带花。最后就纯白了、

是不是AU的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个屏试试

网友F:
外接正常,不知道楼主说的白屏是不是没屏供电只有背光的那种!

网友:
白屏这个问题不好说啊

网友:
排除屏上问题的话也查查看显示开启信号

网友G:
频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频供电正不正常

正常啊。关键是玩几个小时后才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正常,不知道楼主说的白屏是不是没屏供电只有背光的那种!

肯定有供电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频供电正不正常

供电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