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报CI错

楼主(2013-12-28):
技嘉主板  M61PME-S2 报C1错 不知道是不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C1不过内存

网友:
查内存供电

网友:
查内存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io刷bios查外设

网友:
C1为什么不先查内存条件而去怀疑BIOS呢

网友:
维修以动手为主,不刷一下试一试  任何人都不敢确定是不是哪里的问题。怀疑就排除一下啊

网友:
C1为什么不先查内存条件而去怀疑BIOS

网友:
换过CPU,内存条嘛?上假负载查了嘛?还有看看有没有断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