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音响问题

楼主(2013-12-28):
   如图  音响电路板  一个喇叭没声音,里面吱吱响。更换过2030     求解释

网友:
吱吱响是电流声吧,看看电位器有没有坏,左右声道是没有经过运放的,那个运放是低通输入放大用的,左右声道没有经过运放,直接加进TDA2030

网友:
修过很多不通电的之间换变压器

网友A:
没看明白。   这个有电位器吗

网友:
音响修到的少啊

网友:
看看是否有断线,更换相关电容。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声音是什么,电流声?杂音还是什么。如果是底噪的话 就得看接地是否良好 一声道明显的话 就得看运放电路针对那声道的反馈电路,尤其注意瓷片电容比较容易漏电!

网友:
要是吱吱响的话就是2030处于自激情况了。查把反馈电路相关的换了就好了。2030的反馈很简单的。

网友:
我给个图纸给你!

网友:
这坏的,1.电源上的电容坏了  2.功放块坏了  3.前置放大集成电路坏或者反馈电路电容(小瓷片)坏,4.音量电位器坏或接触不良
1的修方法更换电容一试  2的修方法更换也可,也可测量供电几脚电压  3上网查一下前置放大电路图,反馈电容找到换掉  4用表,电阻档测量电位器左声道和右声道和中间接头之间阻值,然后调节钮,看看阻值是否有很大的跳变,是就是电位器坏了,用酒精洗也可,但用的时间不长,还坏,注油也可,使用时间比酒精长一些,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这个有电位器吗

没电位器你怎么调大小声音啊,声音信号经过电位器串联后进入放大器,你这个都不懂吗?

网友:
看下每个声道串联的电容。直接从喇叭接线处往前找,我有个也是这样的现象,换了个串联的电容就好了,这种小功放,功放一半不容易坏

网友:
敢问什么是2030

网友:
先从电源下手,看看9v和-9v是否电压稳定,不稳定检查变压器、滤波电容、稳压二极管等。电源稳定后从前级运放4558的输入端用镊子直接触碰,感觉一下左右声道的输入端干扰造成的声音输出是否均衡,若不均衡,可以考虑更换运放4558和功放2030.
当然,音量电位器也是易损件,可以用电子清洗剂(干性、油性均可)清洗,实在没有,酒精清洗也能管一阵子。仔细查,这种电路的功放板不难修。

网友:
我修过一次吱吱响的音响,是一个电容坏了,你检查一下电容吧

网友:
电容虚焊,容量减少比较常见

网友B:
集成功放ic,具体百度。

网友:
反馈电容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功放ic,具体百度。

谢谢回复,我又学到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虾的关注!!我换过一个2030原来是另外一个2030的问题

网友(2014-03-06):
喇叭坏了,对换下喇叭看看

网友(2014-12-17):
电位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