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启动蓝屏

楼主(2013-12-28):
主板是华硕m5a99x,WIN8 系统经常,但是安装XP系统就启动蓝屏,什么原因
华硕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
用原版的那种安装版的试试,不要用ghost的

网友:
你把显卡驱动先卸载了看

网友:
来自: 安徽
建议重新分区!

网友A:
将 BIOS 硬盘 achi模式 改为 ide 模式

网友:
估计硬件和xp有冲突,可换win7

网友:
在bios里面设置硬盘工作模式为ide,因为win8系统默认是AHCI,或者在还原镜像之后在PE系统下装入AHCI硬盘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用原装正版的xp系统安装

网友:
不行换换硬盘,

网友:
改一下模式应该就好了 最好吧蓝屏照片发一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有问题,换一个版本的xp试试看。